楼主(2006-02-07):
今天有机会看了一个安川电机的变频器,G7型的,说是什么采用了最新的三电平控制技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的。谁知道三电平控制的原理,能否在这里“忽悠”几句呢?我将非常感谢。期待中。

网友A:
[精]
斑主怎么突然对安川的感兴趣了?
一般的变频器PWM波是二电平的,只有高低之分,三电平就是有 正 , 0 , 负三个电平的区别.
可以解决大容量电机高压高频时对电机造成的老化等问题.(据说)
安川G7性能比之日系其他品牌还是高一点,噪声和谐波比富士G11S好的多.我用的最多的是G7.
以上个人意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嘿嘿......

楼主:
是呀,看见安川电机的样本,在吹牛。所以想打听一下效果如何。据他自己说,采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可以不接输入的电抗器了。减小了对网侧的谐波放射能量,真好呀。

看来“宽容”对此“情有独钟”吗?从他的样本介绍的指标来看,性能确实不错。比如:G7型的,有传感器反馈的闭环矢量控制,最高输出频率是400Hz,低频的时候,1Hz以上即可达到100%恒转矩控制。这两个指标如果是真的,都是很过硬的。G7型特别强调了是电流的真矢量控制。呵呵,看来以前的都是假矢量了。我就碰见过早期的矢量控制型变频器,恒转矩控制还可以,恒功率控制就露馅了,不能弱磁。把我给坑了。

不知有谁用过日系的明电舍的产品,在我的印象里,日系的高端产品应该是明电舍的。只是这个牌子在国内应用的比较少。

网友A:
电流型矢量和电压型矢量,都是常用的,哪能来的真假?最多只是水平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小功率变频器都是电压矢量的.安川是有点在吹牛了,至少目前我还没见过谁用安川电流矢量的变频器.
安川G7的性能确实比G5的好了很多,谐波是很小的,但是电抗器不是省了,而是大一点功率的都是内含的,不能说没有,只是不用单独买.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
安川G7在性能上比之MM440高一点,比6SE70或AVY的低很多,也算是中档的变频繁器了.
日系中明电舍的算是最高的了,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用量不多.
kdrjl斑主,你说的那个矢量控制不能恒功率的是哪家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烂的变频器.

楼主:
西门子的已淘汰的产品MDV系列的。

网友A:
即然是被淘汰的,就一定是垃圾.很现实.

网友B(2006-06-25):
引用 网友A:
[精]
斑主怎么突然对安川的感兴趣了?
一般的变频器PWM波是二电平的,只有高低之分,三电平就是有正,0,负三个电平的区别.
可以解决大容量电机高压高频时对电机造成的老化等问题.(据说)
安川G7性能比之日系其他品牌还是高一点,噪声和谐波比富士G11S好的多.我用的最多的是G7.
以上个人意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嘿嘿......

[]
正好最近在看三点平,就班门弄斧了。就我个人理解三点平技术已经出来30年左右了,应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真正用在低压变频器这个行业的现在来看只有安川(本人只搞低压,呵呵)。三点平的好处我看主要就是他的IGBT耐压低(因为一个桥壁上四个管子,每次导通都是两个管子导通),EMI好(由于它电压的跳变相当于是两点平的一半,这是变频器干扰的主要来源),效率会高(当然也只会高个1,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其在成本上IGBT模块(据我所知安川的G7的模块是三菱为其专座地),还有驱动部分(因为有12路管子需要驱动),这样辅助电源部分(要更多路隔离的电源输出)导致其成本的升高,同功率安川的变频器要比其他其他家贵不少!!!我想安川推三点平,也许只是它的一种品牌效应,一种技术的占有率,毕竟市场上没有同类的产品。关于G7的性能,确实应该说是不错地,但是其在低速,sensorless发电模式下仍然有很大的bug。当然这也是业界内的难题!所以就我来讲三点平,其实用在低压领域应该是没什么前途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型矢量和电压型矢量,都是常用的,哪能来的真假?最多只是水平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小功率变频器都是电压矢量的.安川是有点在吹牛了,至少目前我还没见过谁用安川电流矢量的变频器.
安川G7的性能确实比G5的好了很多,谐波是很小的,但是电抗器不是省了,而是大一点功率的都是内含的,不能说没有,只是不用单独买.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
安川G7在性能上比之MM440高一点,比6SE70或AVY的低很多,也算是中档的变频繁器了.
日系中明电舍的算是最高的了,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用量不多.
kdrjl斑主,你说的那个矢量控制不能恒功率的是哪家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烂的变频器.

宽容大哥,要比较的话应该是安川的G7,Fuji的VG7s(不能用她的G11),西门子的东西么不太知道,但是mm440应该在软件上的花头不多,但是他的硬件还是很有特点的!!!

楼主:
楼上的发言很精彩,看后很高兴. 是高手呀.

网友C:
我靠!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