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击问题

楼主(2006-02-07):
电伤人需要 电压和电流达到一定值吧
那我现在想问下 如果光有电压 没有电流能商人吗?
如果不能 我们这样考虑下 假设人电阻为零  串在一根火线中 线路电阻为零 没有任何负载
那么线路中就没有电流了 那么人就无从伤害了
那么 书上所说的 人体电阻越大 受伤害越小 又怎么说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A:
你的假设是因为没有形成回路,所以没有电流经过人体,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火线与人体同时悬空,这时候人触摸火线,是不会有事的。还有,你应该假设人体电阻无穷小,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B:
讨论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伤人的应该是电流!如果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假设是因为没有形成回路,所以没有电流经过人体,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火线与人体同时悬空,这时候人触摸火线,是不会有事的。还有,你应该假设人体电阻无穷小,就更好理解了。
已解说清楚!触电伤害程度,主要看经人体电流大小,人体电阻越大则经人体电流越小,人当然安全点。

网友D:
不用形成回路,就电压也能伤人。若是高电压加在人体上,例如6KV的50HZ电压加在人体上,由于交流电的趋肤效应(所谓电的趋肤效应就是交流电荷聚集在导体的表面),电压太高的话,会灼伤人的皮肤,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人还是离电源还是保持安全距离好一点。

网友E:
人受电击程度与单位时间内通过人体的电流有关。关于电压和电流不能分开来讨论,只要有电压就有电流,只是看是否到达人体损害程度而已,现在理论上交流电的安全值是不大于30MA.S.

楼主:
谢谢大家  那么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吗? 用电器的工作都是电流的热效应  电压只是一个使电流动起来的工具~
6楼 可以讲下什么叫趋肤效应吗?
详细点 书上我看到了 可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