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7):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
控制系统冗余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A(2006-03-25):
正在发愁怎么调,谢谢楼猪!

网友B:
谢谢了。以后一定用的着

楼主(2006-05-22):
ding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C:
不错的,正在调试PID,好啊~!谢谢

网友D:
如果加是解释 ,,让初学者也学学,,那就更好,,我就是初学者,,看不怎么懂

网友E: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是不是应该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大到小顺序查”啊,呵呵

网友F(2006-09-25):
先留着,以后用的着

网友G(2007-01-11):
有用,值得参考,谢了!

网友H:
it is very good,i can not say thank you too enough

网友I:
你这个是哪儿来的呀,先积分后比例吧应该是,还有是积分应该是从大到小的顺序吧呵呵,你的那种不好使.

网友J(2007-02-24):
楼主介绍的是经验法的口诀,先比例后积分是对的,但应从大到小顺次查。如整定PI作用的调节系统,可把Ti放最大,Td=0,按纯比例系统整定比例度,得到较好的调节过程曲线,然后把P放大约1--1.2倍左右,从大到小改变积分时间,使其得到较好的调节过程曲线。在这个积分时间下再改变比例度,看调节过程曲线有没有变好?如有所变好,按同方向再变比例度,否则向反方向改变比例度,再改变积分时间,经多次反复就可得到满意的比例度和积分时间了。

网友K(2007-06-04):
顶8楼的,是因从大往小减

网友L(2007-10-31):
在学校里这么也调不好,如果有这口诀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