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GP270-SC21-24VP

楼主(2006-02-07):
现在维护一部设备,用的是GP270-SC21-24VP,看通讯用RS422方式,连接SIO线只用到
7——SIGNAL GND,9——TRMX,10——RDA,11——SDA,好象不是422,这是什么通讯方式,望能够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怎样知道,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可不可以,用工控机代替GP?怎么办?

网友A:
GP270的SIO和现在的GP2000的SIO接线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说得接线方式也应该不是422,应该少了两条线

网友A:
应该是还有RDB/SDB.
用IPC代替一个5寸的HMI,你写错了还是在吹牛

网友B:
用工控机代替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