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掉程序求助!

楼主(2006-02-07):
我的系统采用AB CompactLogix(CPU为1769-L35E),HMI采用PanelView1500,它们之间用以太网通讯,最近经常发生PLC死机现象;用编程软件在线后发现PLC程序已经被清空!观察PLC的CPU,运行灯及其它指示灯均不正常显示。重新下载程序后,系统恢复正常!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电源、电池、干扰。。。。。。

网友B:
若断电后重新供电时发生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CPU得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