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我刚接触 OMRON PLC不久,公司设备是用DEVICENET连接各个设备的PLC进行数据通信
每个PLC都设有节点,我就是不明白每个PLC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是软件,还是硬件我就是搞不清楚,请专家们给兄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2006-09-28):
是不是远程I/O模块?如果是的话那就一定是硬件分配的地址,它是用拨码开关设置的二进制

网友B:
看什么型号
软件/硬件都可以的
节点号不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