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网问题

楼主(2006-02-08):
请教高手:
     共十个人机,其中九个均带PLC 20--120个不等。一个人机为总控室显示。这种方案可以吗?可靠吗?
     总台也可用PC计算机。网线长600米。
     谢谢 !

楼主:
re:
方案行不行啊?

网友A:
方案还是可以
关键是看稳定性
选人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起
不然投入就太大了
最好不要用人机做太多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