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大家好!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那种能用plc控制通断的气动阀叫做什么阀啊?

网友A:
什么气动阀都可以啊?

网友B:
先别管控制。。把阀门买回来在看。。该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C:
solenoid valve
中文应该叫电磁阀吧。

网友D:
电磁气动阀

网友E:
四,五楼说得对,是气动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