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看别人用手编器查看plc的故障码,当时看不懂。现在配了编程电缆,用电脑连到plc上,请教一下怎么查看plc的故障码?一般存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应该是。。。。
只用过韩文版的编程界面,但估计应该一样///
点击那个CPU ERROR,就出现帮助文档,里面按CPU类型分类说明ERROR 编码的意义。

楼主:
谢谢你!

我的意思是说,故障码存储在plc的哪一部分?比如,D表的哪个地址(或哪些地址)代表故障码?

看手编器可以查看某些地址,说是故障码,还说要“清故障码”,不然累计多了要出问题。

网友B:
二楼的,晕,还韩文。手编台是可以看程序错误的,呵呵,好多年没有了,所以忘了。

楼主:
有个电梯动不动就停机了(自保?),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想看看plc的故障码,可是本人刚接触这些东西,用电脑可以读出数据,就是不知道都是哪些地址存储的是故障码。

网友C:
在电脑里运行一下"PLC诊断"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