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如题:需要做一个通讯实验,请问欧姆龙的PLC和EView的触摸屏如何通讯?
有没有前辈做过这类的实验,传授一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A:
晕。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知道它们是怎么通信的,你只需在人机软件里设置好通信参数,在用一条线把人机和PLC连接起来,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B:
eView 设置:数据位7,停止位2

网友C:
EVIEW应该是用HOSTLINK与OMRON的PLC通讯。
具体设置不清楚,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