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请问哪位大虾能帮忙一下!普通电机在变频器输出13HZ下长期运行可否正常工作而不会烧坏?这样工作除发热外还要考滤其它哪此问题???????
在20HZ下会怎样????
在30HZ下又会怎样呢??
我是菜鸟希望各位老手多多指点!
QQ:532910897   工控友人加我多交流!!!

网友A:
超过五HZ以上都可以用.只要你能保证不过热就行了.其他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B:
楼上所言很赞同。对电机实施强迫风冷却即可。

楼主:
多谢上面的两位高人指点!!!!!!!!!!!!!!!!!!!!!!!!1

网友C:
在20hz以下运行电机噪音会加大一点,还有如果负荷重的话电机发热比较严重。
只要注意散热问题不大。

楼主:
广交工控界朋友,交流工控心得和指点我这个愚昧的人
多谢!!!!!!!!QQ:532910897

网友D:
对电机实施强迫风冷却即可。

楼主:
冷却
对电机实施强迫风冷却,是否在电机上面加个风扇即可???
或把电机本来的风扇拆除把电机风扇端的轴锯短在电机内装轴冷风机啊???????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F:
如何强迫风冷? 关注ing

网友G:
国产电机大多都配冷却风扇,不知道一般能不能满足低频运转冷却要求。

网友H:
加个轴流风扇就解决。

网友I(2006-03-15):
冷却当然要考虑,但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在与机器部件产生共振的情况下运行,对机械部件会有影响的,会加速部件的老化,低频时震动非常大~!

网友J:
受教非浅!
期待继续讨论变频器的最佳频率.
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不受伤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