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再问个问题

楼主(2006-02-08):
接触器的线圈只要通电了,就会有磁性,铁心也会吸合,那么上面的辅助触头可否不要

网友A:
可以不要!

网友B:
要与不要取决你辅助点用不用,

楼主:
那我再问一下,辅助触头有什么用,谁告诉我,越全越好

网友C:
电磁接触器,再得电情况下线圈吸合,通过拉杆(知字叫法对不对)拉动触点闭合或断开!

网友D:
接触器的触头系统起着分断和闭合电路的作用,包括主触头和辅助触头
主触头用于通断主电路
辅助触头用于控制电路,起电气连锁作用

网友E:
晕,楼主去看一下电工资料吧。

网友F:
呵呵,看来楼主和我一样是新手呀,辅助触点,顾名思义了!不是主要的触点,具体的使用要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