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兄台们;你们好 !

请问一下我用电动螺丝批和机械手装在一起来打螺钉,可是滑丝了不易察觉,我能
用旋转编码器吗来控制吗?我的思路是,每个螺钉打紧需要一秒,螺丝批在上面挺留0.5秒
就用这0.5秒来检测螺钉的滑丝,如果不滑丝,螺丝批将打第二可螺钉,如果滑丝了,螺丝批肯定会继续转,这时候,我需要一个报警信号,请问旋转编码器能提供这个信号吗?

                                                                                                    望复
                                                                                                    小弟安定百拜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编码器装在螺丝批的头上,因为它在转嘛,也只有它的转动,编码器才能识别

   假设我的螺钉需打20转就到位了,我不想用伺服马达,因为成本太高,就用了电动螺丝批,但我给它设定了30转的值,反正螺钉拧到位后,力矩就大于电批了,也就是电批转不动了,如果它再转动,那么就超出了设定值(30转),也就是滑丝了,编码器就会给PLC一个信号,然后PLC有输出报警叫,机器停止工作,我想向你应正一下,编码器能不能执行这一任务,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执行元件?我就差这一步了,

网友A:
可以实现呀。编码器接到plc高速计数器输入端,每次拧一个螺丝前先给高速计数器复位,当高速计数器高于30plc就输出一个报警。

网友B(2007-01-12):
PLC如何连接编码器的,编码器又是如何把信号送给PLC的.请给我讲讲.

网友B:
可以的话发到我邮箱:ken44138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