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8):
为什么我在安装的时候它会提示找不到ssf什么文件之类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盗版的,你放在C盘上安装试试。好像KEY是对应的

网友B:
找找别的目录看,如里里面有SSF文件,就把该文件复制到SETUP的目录里,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C: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D:
请问你的STEP7 V5.3 从哪里获得,我想要,谢谢

网友D:
联系QQ 85431344或者lujunyu20@163.com 谢谢

网友E:
我也遇到暗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