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请问各位师傅:我有一只环形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60V,100VA。我想把它改成输出40V,请问怎样改?(是减少次级线圈么?)具体怎样做?谢谢!

网友A:
次极要多大功率.要核算的

楼主:
与原来一样的功率,这个变压器我原先是做电瓶充电用的,原先是5个电瓶,现在要换3个电瓶,所以我想是否可以改一下呢?

网友A:
多大电瓶哦.涉及充电的事.要看电瓶的.原能充满现也可吧.用电瓶表实测一下.三块12V电瓶交流也在.50V左右吧.整流后调下流不用动.抽个头就可以啦也可以的.环形变压,.要改边次极电压很方便的.抽个头就可以的.不过要留出整流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