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各位好:
     我在使用S7-200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在上位机中用VC写的应用程序,跟PLC通讯的。我的波特率设置在19200的时候通讯很正常,可是想把它改成9600的时候却通讯出错。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系统中是用RS485通讯的。因为PLC跟PC间有300米的距离,所以在中间加了一个RS485的中继器。在这种情况下19200的波特率用得很正常,但如果改成9600的时候就不能运行。具体现像是:我在一个数据包中有10 bytes的字节,在9600的情况下计算机每次收到 的数据的最后一个字节都不正确,前面9bytes是对的。19200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问题。在9600的时候,我把计算机移到PLC前面用PPI电缆直接连接的时候通讯都很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正。我在9600的时候已经留下了足够的转换时间了!200ms都没用!

楼主:
帮忙顶一下吧,哪位能帮一下忙吗?谢谢了!

网友A:
注意上位机和PLC通讯时的间隔时间,不要还没收万数据又发送请求.

楼主:
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的!我在VC中看过了,每次收到的数据都是最后一个字节有误,我每次都是在收完数据后隔好长时间才发第二条指令的!已经是秒级的了。不可能会冲突!

网友B:
拿掉中间RS485的中继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中继器波特率不稳定,性能不好.

楼主:
楼上大哥:如果是中继器不行,或者是性能不好的话,那为什么高波特率能够用,而低波特率却不能正常工作呢?一般的来讲,在我的理解中,如果不稳定特性不好的话,那也应该是低波特率能够正常,高点儿的应该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