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我用欧姆龙CQM1H 来控制GP2301L的画面切换,可是试了好久不成功。好像数据写不到该画面寄存器里。请教,该如何对 GP进行设置?我用的编程软件是7。0的

网友A:
你是不是写入LS0008?如果不能写入的时候你可以在写入画面号的时候同时将LS0008的最高位置一(强制模式)

楼主:
谢谢,兄弟,原来是系统设置里plc还要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