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SAMCO-M型变频器
开机后,报警显示:ERC(内部CPU的误动作,外部干扰)
复位后显示正常,但运行后又出现相同报警显示.
主控板拆下后通电独立测试后故障显示依旧.
请教高手,这类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开关电源异常,查!

网友B:
说明书说是干扰,其实是系统故障,解决问题是恢复出厂参数,具体是把参数36=1,就OK了。。。。。。我处理这些问题非常多。。。有其他问题与我联系QQ:42523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