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西门子S7-200的PLC和笔记本通讯过程如何实现?包括就地控制柜上PLC的设置,S7-200中软件的设置?通讯线用232转USB接口的线可以实现吗?
我曾经用232转USB接口的线连接过,不过笔记本出现蓝屏也没有通讯上.

网友A:
晕,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如果你的电脑有串口,你就不需要USB线,直接买条PC-PPI的电线就可以编程了,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你就需要一条USB转串口的线来编程,不过目录市面上有UBS-PPI的编程线,你可以买一条。http://www.cwx168.com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跟搂住是一样的,我的电脑的232烧了,只能转USB,当我一点通信刷新就成兰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重装驱动

网友D:
USB-232可以使用,至少我在使用中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E:
把线切开,是否接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跟搂住是一样的,我的电脑的232烧了,只能转USB,当我一点通信刷新就成兰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转换器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