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在STEP7软件中如何设置1 HZ时钟存储器,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Step7 v5.X设置方法:
硬件组态-〉CPU属性-〉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
勾选Clock Memory选项
在MemoryByte后输入寄存器号,默认为0
然后M0.1就是1HZ时钟寄存器,如果寄存器号为10,那么M10.1就是1HZ时钟寄存器

网友B:
好用,为什么在线监视时间要比计时器编的程序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