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后果有那些?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是指三相电源各相的电压不对称。是各相电源所加的负荷不均衡所致。。

《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15543-1995)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正常运行方式下不平衡度允许值为2%,短时间不得超过4%。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变压器处于不对称运行状态。造成变压器的损耗增大(包括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根据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在运行中的变压器中性线电流不得超过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的25%。此外,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会造成变压器零序电流过大,局部金属件升温增高,甚至会导致变压器烧毁。

对用电设备的影响。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发生将导致电动机中逆扭矩增加,使电动机的温度上升,效率下降,能耗增加,发生震动等。各相之间的不平衡会导致用电设备使用寿命缩短。断路器允许电流的余量减少,当负载变更或交替时容易发生超载、短路现象。

对线损的影响。三相四线制结线方式,当三相负荷平衡时线损最小;当一相负荷重,两相负荷轻的情况下线损增量较小;当一相负荷重,一相负荷轻,而第三相的负荷为平均负荷的情况下线损增量较大;当一相负荷轻,两相负荷重的情况下线损增量最大。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无论何种负荷分配情况,电流不平衡度越大,线损增量也越大。

网友B(2010-01-25):
二楼说的已经很详细了,学习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