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09):
我是新手,最近工作中遇到两个问题,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1、一个新的三相漏电断路器(容量够大)接了二十多盏灯,工作了两个多月没问题,因工作需要在其下端口又接了一个三相漏电断路器(使用时间较长了但之前使用正常),接上去就跳闸,摇绝缘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2、一个双升电动葫芦,其电机为1.8KW/7.8KW,使用慢钩,工作正常,操作按钮使用快钩,一按按钮就把葫芦控制箱内的总接触器跳了,其快钩(7.8KW)为三相,电阻平衡,绝缘良好,快钩的三根线解开,只动控制回路,其控制回路动作正常。总接触器线圈为42V操作电源,取自一380/42V变压器低压侧,回路用ON和OFF按钮控制,再无别的东西。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郁闷

网友A:
1.把新加的拆掉用用看,好的话就把新换的漏电断路器换掉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上面的,首先确定没有漏电和短路的情况下,且负载的功率小于断路器的。一切正常的话说明上端的比下端的灵敏!
2.总“接触器”怎么会跳?怎么个跳法????

网友B:
电动葫芦用摇表摇了吗?7.8kw绕组。

网友C:
你的三相漏电断路器是不是太灵敏了!或是短路了!

网友D:
1.三相负载平衡吗?

2.如果电机绝缘好的话,应该是主回路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再查查

楼主:
这段时间晚上加班,好久没上来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热情的大哥帮忙解答,先谢谢了
第一个问题,我把下级断路器换了,估计是它有问题,现在一切正常了。真邪门,据说头一天都还是好的。
第二个问题,葫芦绝缘没问题,但我发现慢钩(1.5KW)启动后动力电压由360V降为350V,控制电压由42V降为40V左右,快钩(7.8KW)因立即就跳了,测不出压降,但估计启动瞬间降的比较狠,而总接触器的线圈额定工作电压40V,我猜测是跟压降有关,导致总接触器线圈不能吸合。因现在永久电源没形成,取的临时电源(供电电缆100米左右,比较长,也会分去不少电压吧),我无法验证我的想法,只能先动慢钩,也不知对不对,各位大哥?

网友E:
你试试装个降压启动试试,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F:
可能是这个原因,你的电源容量这么小

网友G:
你可以把电源线路不要那么长试下,因为太长了,线径又小的话压降是不能突视的

网友H:
你分析的很对接触器线圈电压要求很高7.5KW电机启动时瞬间压降会很大自然会影响控制回路电压

网友I:
你的电源容量小,大的电机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