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D< D500 D810]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双字节D500小于D810成立时就导通。

网友B:
你可能输错了吧!!应该是   LD< D500 D81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当D500的值小于D810时就导通

楼主:
没错的,有个[ ]的,前面是D<

网友C:
32位小于比较指令 即D501(高16位)+D500(低16位)的数值与D811(高16位)+ D810(低16位)的值相比较,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导通,反之,断开

网友D:
同意2 , 5 楼的

网友E:
双字节D500小于D810成立时就导通。你看的是梯形图上的吧,
工程数据列表的写法应该是
LDD<   D500  D810

网友F:
同意2和5楼的

网友G(2008-04-10):
各位大虾,我想知道的是下面的一个语句: LDD<>  K8M401  K0  的意思 ! 请指点啊 !谢谢啊!

网友H:
32位 位数据  不等于零时  就导通
也就是M401 到M432中 只要有一个动作了   就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