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求助:请问如何解决使用变频器后的电机发热问题?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因为低频运行电机转速慢,散热风扇风力不足,可在电机外用
风扇直吹

网友B:
感觉还是先找出发热的原因为好,用钳形电流表先测电流后看看是不是该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