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求助: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装上了变频器后电流表比没有装变频器的时候电流表读数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电度表的读数比没有装变频器的读数有时候要多出很多,有时候跟工频一样呢?负载是恒功率,工作时间按每小时算:工频大约每小时60度,变频有时候会多于60度,有时候等于60度!

网友A:
没有用过电表

网友B:
电流下降在高速还是低速啊,你的装置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C:
建议:1.互感器是安在变频器进线。
    2.电表的位置要离变频器远一点,别在同一个配电柜内。

楼主:
1.电流下降在低速!
2.电度表不是安装在同一个柜子里!
3.互感器是安装在变频器进线端!

网友D:
加个电容器,电流表也马上就下来了,变频器里面的电容可不小!---简单的就地无功补偿原理,相对集中补偿,就地无功补偿因为减少的线损多一点,有微量节能表现,正常配线时,小于0.1%.
多用电部分是变频器自身的损耗,变频器另外一个很大的损耗是谐波,一般电度表不能检测。但是在总电度表有反映。

网友D:
变频器的电容迷惑了太多用户.
福建某单位二台45KW空调水泵采用变频节能,电流小了20%,非常高兴.
与变频节能投资方分了三年“节约”的电费.(不幸的是:安装变频节能后,该单位一台进口开利空调的压缩机,烧了二次,损失40W!---纯属巧合?)
偶让他在水泵处接个8千乏的电容,工频条件下运行,电流也小了20%还多一点.

网友E(2006-07-01):
lif  想和你交流一下,如何联系?我的ghasty@163.com  QQ:348060577

楼主:
电容加在进线还是出线,如果加在出线就不能用变频器了!

网友F:
恒功率负载的话,那你是功率是恒定的,换句话说你在基频以上调速了,那当然没有节电功率了。如果你在恒转矩,降低转速,你看节电不。

楼主:
不是恒功率,是恒转矩的负载!

网友G:
你没有看下面这篇连接么,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75851,看过之后我想就会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变频器不省电的见证,你说的电流下来了在我给你的连接里也有阐述,主要是加上变频器后我们电流表读的基本是有功电流,而没加变频器之前我们读的是有功电流跟无功电流的和,而我们的有功电度表走的都是有功电流,你安装上变频器后有功电流并没有下降,相对的还要增加一点点,因为变频器也要耗电的,所以电度多了,如果你计算好多大的电动机然后给它安装一个合适的电容并在一起,(也就是就地补偿)那么你看到的电流表的电流也会下降的,如果电容选的合适那么电流表的读数会比安装变频器的还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