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4KW的四级电机,三角接法,直接启动,一天运行2分钟左右,请问配多大的空开合适?
我听说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10A的空开会不会在启动时掉闸呀?

网友A:
10A可以了

楼主:
我听说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10A的空开会不会在启动时掉闸呀?

网友B:
我觉得10A太小,而且不同的空开也有不同的保护曲线,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空气开关在设计中各各厂家就考虑到躲开设备启动峰峦,不错你的4KW电机起动电流是5-7倍但时间很短,正常运转电流不大于8A,一般取1.2-1.5倍之间才能对的设备有所保护.

网友C:
支持第5楼 的兄弟

网友D:
实践才是硬道理。
支持第5楼 的兄弟

网友E:
选大了不行的,不起作用的.1.2-1.5倍之间就行了.

网友F:
10A的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G:
空开在电机线路中作为短路保护,因是直接启动我认为最好选用大一级[16A ]才保险。

网友H:
10A的空开肯定跳!不信你试!我建议用16A的。

网友I:
应该选额定电流的1.5倍,学习的时候背过N遍。??

网友J:
支持9楼朋友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准备在实践中检验!!大家听我的回信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0A的空开肯定跳!不信你试!我建议用16A的。

网友L:
我在问下大家     我是初学者

怎么算 电流啊

网友M(2006-03-24):
q 兄弟上学时不好好上,还不如我学生啦。10当然可以啦。,空开如果不短路,的话,电流不超过其本身两倍以上是不会断开的,如果长期过载也在一个小时 左右才断开,你启动也就分把钟吧,有什么事呢,对吧,,兄弟们,本人现在在找厂,哪个老兄帮帮我啊

网友M:
兄弟你记错了,1。2------1。5不行的,那是保险,空开要大,

网友N:
如果选的是保护电机的启动器就够了,其他的不行,应该选择大一点。

网友O:
我们前几天考的试,类似的问题,建议选电流的2倍!你的应该选16A,但实践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