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我们的一条生产线上(走玻璃布的)用的全是ABB的变频器,,有几个变频器经常出现"FL15"的报警,按照说明书上的解释是,输出接地故障等,但查负载电机电缆都没问题,接地也很好,有时一天出现几次,有时很常时间都不出现,一停机损失很大,望解答,谢谢!!!

楼主:
经常报警停机,造成损失很大,总觉得ABB的变频器灵敏度太高,可不可以在变频器上调节和修改

网友A:
我也用ABB的变频器,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帮顶

网友B(2006-03-16):
如果是ACS600和ACS800都是可以调节你所谓的灵敏度的。

网友C(2006-10-11):
可能是输出电缆太长的缘故,如果是ACS600/ACS800的话可以屏闭掉.另外我有ABB400,ABB500,ABB600的二手件供应,及维修服务,有需要联系广州汇诚:董生013902272318

网友D:
楼上是不是ACS140变频器,我在用的过程也遇到过。

网友E:
LZ的情况和我今天碰到的故障相同,我厂用西门字6SE70连续退火卷取机报故障F26查电缆和电机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