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我用西门子EM235模拟量模块输出可变电压控制6RA70的输入,翻阅6RA70的说明书发现4,5以及6,7都可以连接,但我的这种情况是接45呢还是67?谢谢指教!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都可以用的

设置参数以后就能用了

网友B(2006-03-28):
如果拿不定主意,就用4、5好了,把后边的接口配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