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逆相过载

楼主(2006-02-10):
欠逆相过载
请问:直流驱动器运行,在调速时电位器调的快时就就报警停机,来的报警信号是欠逆相过载,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在减速的时候出现报警吧
内部的平波电抗造成的吧,或者是滤波电容造成的
一般储能元器件都有这个可能

网友B:
是加速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