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我是新手,现在能看懂电气连接图,我想请教一下所谓I\O 口内的继电器是什么意思?在PLC的外围还用接继电器吗?还是他的内部有可以完成继电器工作的部分??

网友A:
所谓I\O 口内的继电器,它不是最终输出.PLC有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一般继电器输出型触点耐电流不高,需外接接触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

它输出的是数字信号么?如果输出不能驱动它的外设是不是连接上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你接的负载是多大了,根据手册和硬件你就可以看出能不能驱动负载了
一般可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大电流!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兄弟你好!

网友D:
PLC 有分MT(晶体管),MR(继电器)看你选那一种型号的.  MT线圈一定要接24伏的继电器来控制不能用220V的, MR可直接用PLC内部的继电器,但如果控制大电流就要外接24V与220V的继电器都行.

网友E:
对的,电流小的话直接加负载没什么问题,要看一下PLC的用户手册。

楼主:
你好,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