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光栅尺,全闭环。伺服驱动器为位移(速度)控制,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直连(丝杆的螺距为5mm),实现微量进给,每次进给量大概0.001mm。请教各位工控朋友能否实现这样微量的进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直线电机的话有可能达到0.001mm,滚珠丝杆+伺服电机+光栅尺,不可能做到的。

0.001mm?环境温度、湿度、振动等都会影响到精度的,可以说是对最终用户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建一个这样的实验室也要上百万的啦~~~

网友B:
0.001MM?太高精度了,一般的电机达不到了

网友C:
不可能实现

网友D:
可以用超声电机,日本人的文献里号称可以到纳米级的精度。

网友E(2006-03-25):
位移精度达0.01mm的系统怎么设计呢?该系统只有x和z方向的运动,x方向位移量最大只有50MM,但它的位移精度要求达到0.01mm,z方向要求在x方向移动一定距离后,再向下运动大概100mm左右的距离,然后z向向下的方向保持压力40N,1秒钟的时间,z最后上移复位。x方向再移动一定的距离,然后z向再向下移动保压。如此循环。该系统怎么升级呢?该用什么设备呢?成本怎么样?请各位高手指教!x方向移动的重量大概是3Kg吧,z方向就是压力测量设备,还有用什么设备测量它刚好达到40N呢?压力传感器还是?

网友F(2006-12-21):
您说的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可以给您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直接发有见到我公司的邮箱Email: niuhx@bjsm.com.cn

网友G:
位移精度达0.01mm的系统怎么设计呢?该系统只有x和z方向的运动,x方向位移量最大只有50MM,但它的位移精度要求达到0.01mm,z方向要求在x方向移动一定距离后,再向下运动大概100mm左右的距离,然后z向向下的方向保持压力40N,1秒钟的时间,z最后上移复位。x方向再移动一定的距离,然后z向再向下移动保压。如此循环。该系统怎么升级呢?该用什么设备呢?成本怎么样?请各位高手指教!x方向移动的重量大概是3Kg吧,z方向就是压力测量设备,还有用什么设备测量它刚好达到40N呢?压力传感器还是?

IAI机械手有您需要的成套产品,不过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