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我想做一个电压表,可以设定一个上限值~一个下限值,然后和测定值对比,超过上限给出超上限指示,超出下限给出超下限指示,断电能保持上限和下限值不丢失,A/D转换时间要每秒50次以上,4位LED数码管显示。我是新手,望各位高手给点提示。谢谢!
lct1852@126.com

网友A:
用51不是太好,只4位数码管的话最好用PIC16C711,一块片子搞定,关于上下限值你直接写在程序里,我做过和这个非常类似的东东.
楼主好象是个新手!!!

楼主:
我说的上下限值是可以用按键设定的,不能直接写在程序里,pic 我不会,只会一点51的汇编,c我也不会,我就想知道24c02怎样和89c51连接。谢谢回复!

网友A:
下图
这个你应翻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