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有经验的师傅们,现求助于你们
最近设计了一套恒压供水系统,但不知道为什么从压力变送器过来的信号和PID表上的显示值对应不上,系统中有变频器参与工作,但是从变送器过来的信号是屏蔽线,而且是接地的,是PID的P值和I值没有调对还是搭配问题,有劳各位了!!!!
注:变送器为罗丝蒙特,PID为东辉的

网友A:
1.线路干扰没问题,用屏蔽。
2.PID的滤波数据太大,有滞后的作用。

网友B:
PID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06-03-21):
压力的PID应该比较容易搞的吧!
你的量程设置的对吗?

网友D:
压力变送器过来的信号和PID表上的显示值不一样。一定要在校验台上连在一起校验与标准表对应,保证二台仪表多没问题。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与仪表的量程要一致。
现场有波动是另外的问题,仪表的滤波数据太大,有滞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