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0):
本公司有一台JKGF-10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深圳华冠生产,自98年开始投入使用,一直正常。最近工作有点不太正常(该控制器打在"自检"时能正常投入和切除),有时控制器显示的功率因素只有0.8,控制器上"投入"及"欠流"指示灯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控制器的电流取样来自总柜的一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次级线圈经柜底线排后再送入控制器的接线柱,奇怪的是,用钳形电流表在柜底线排处量电流有1A,但在控制器的接线柱量钳形表读数为0A。后面并未发现并联的线路。百思不得其解!!

请大侠们指点原因,谢谢!

网友A:
据你诉.怀疑取样互感器二次侧断路.或互感器的事.接块表试试.别忘了接地

楼主:
感谢关注.问题已经查明,已经查明线路,互感器出来的线分为两路分别接至两块功率因素表,其中接至该功率控制器的取样电流信号的两根在中途接线柱处松动,紧固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