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求教高手:
       我有一称重传感器,零点漂移很严重,布置都有哪些因素引起,那种因素影响漂移最大.
       0-10伏模拟量输出.初始称重显示最大达到6100克,而且这个值是每天都要有变化的,变化幅度挺大,因此,编程清零发进行.
       请教各位,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 及解决方法,谢过~~~~
       附技术参数:
       蠕变(30分)百分之0.02,温度灵敏度漂移/温度零点漂移:百分之0.003每摄氏度,零点平衡:正负百分之1

网友A:
我公司是传感器生产厂家,可以来电我公司咨询。电话:0755-84165508周厚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希望能有个正确的答案。
我不大懂技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是传感器质量有问题,或者是被测物本身温度变化幅度较大。
如果选用质量好,精度较高,量程比又较小的传感器,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请各位大虾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