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我正使用FX2N-16MR+FX2N-232IF与一次仪表通讯,仪表上自带有RS-232C标准接口,并有专用通讯协议;在参照三菱通讯手册编写通讯程序并运行时,仪表能够产生反馈应答信号,但无法把有效数据读上来,这中间需要CRC校验,通过多次试验无法成功读出数据来,我用电脑上软件与仪表通讯时,却能很正常的读出写入,串口监视通讯编码和我在PLC中编写的一致,很奇怪PLC就是只有应答信号而无数据反馈,请您指点个中方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本人有同样的问题。
同是工控人,共做工控事。

网友B:
看一下通信设备,和通信协议有没有错!

网友C(2006-09-04):
我需要FX通讯手册。拟采用工控机通过FX2N-485BD和FX2N通讯。
我的地址:ZHANGLIBING@HOLLYSYS.COM

网友D:
这个好做!!
我用过好多232IF了
QQ:214582191

网友E(2007-10-21):
本人有同样的问题,我正使用FX2N-16MR+FX2N-485IF与宇電溫度儀通讯,仪表上自带有RS-485标准接口,只做出了控制溫度儀的開,關,讀取和寫入的功能到現在多沒有做出來,我現在也是查找相關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