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Q:如果单片机程序已经编好,触摸屏的按钮里的地址是不是要根据单片机里用到的地址来确定,换句话说,字开关的地址,是单片机里的地址吧,那么LS区是做什么的?还有位地址呢?

Q:单片机不像PLC自己有通信协议,那么给单片机端写上RS232的通信协议就行了吗,GP端是不是就直接像连PLC 那样直接可以用了?还有如果使用PC作为控制端与GP通讯应该怎样去做呢?

网友A:
GP有它与其实的通信协议。你找找看。

网友B:
你这么提问题比较奇怪,因为通讯中你要向什么地址中写问题应该编辑好了才对

网友C:
实际上是把单片机模拟成一种PLC,现在GP与单片机的通讯就和GP跟PLC通讯一样。只不过GP与PLC的通讯协议是固化好的,而单片机要自己写通讯协议而已。GP侧只需要选择Memory-link协议,不需要在GP程序里做任何编辑;通讯协议按照固定格式写在单片机的程序里;

//GP通讯参数设置:19200、8/1、4线制、ER、无校验

//单片机通讯参数设置:在程序里设置.

楼主:
你是说,地址在单片机编程里就设好了吗?可是GP的LS区是做什么用的呢,编辑字地址要依据什么来编呢?

网友C:
具体的你可以电话联系:0510-85168828找丁国栋,他对这一块比较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