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SOS!!!!!!!!!

楼主(2006-02-11):
各位大师:在下偶在网上看到一款电表调校器,说是能让机械电表和电子电表倒退,我想邮寄到深圳购买一台,可又听别人说电子表是不能倒退的,真让我困惑,恳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2007-11-06):
如果是具备电子和机械的两种功能,那可能是假的。因为电子表和机械表的原理截然不同。应该没有产品将两者功能兼顾的...
推荐一个网站:电表俱乐部
http://ccaaaaa.blog.dianyuan.com/
有不少的电表知识,去看看吧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
千万不要相信,那都是骗人的.
国家电力部已经开始要求拆换原机械表,更换电子电表.机械表损耗大,不防窃电.最主要是机械表不能实现远程抄表.电子电表通过有线或无线,能实现远程抄表.这是电力管理的趋势,以后一个电脑,一个操作员,可以管理成千上万的用户.

网友C:
楼上的没看清吧,楼主没说一个表具备二个功能也没这个必要,他的意思是机械表反转或数字表计数变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