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请问大家70A的电流我应该选多少平方的线(BV)?谢谢
谢谢了

网友A:
16应该行了

网友B:
严格说16平方都行啦.

网友C:
25的比较合适
16的容易发热

网友D:
距离远的话用25平方的
距离近的话16就行了
尽量做到物尽其用!!!

网友E:
要看线路的敷设方式还环境 一般来说16平方铜就满足了。

网友F:
明装用16平方,穿管用25平方.

网友G:
能具体说明选择25平方的理由?

网友H:
25的。
要理由?
有相关的标准和技术手册,可以查查

网友I:
我认为16平方和25平方之间就行!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了!

网友J:
我一般用35的线,保留一定的余量嘛!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网友K:
要考虑一下启动电流吧,留点余量,如果不是自己掏钱的话。少担风险。搞电的越搞越害怕

网友L:
明装用16平方,穿管用25平方

网友M:
16铜就足够了

网友N:
1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用35的线,保留一定的余量嘛!

我很赞同,不出事不是你的功劳,出了事就是你的责任

网友O:
环境温度40度的话,建议用25的

网友P:
距离不太远的话,用16铝没有问题,16铜是不是有点浪费了,你要综合一下前方电源是什么线径。

网友Q:
16的铝不够
25的铝 16的铜 这两个选一个

网友R:
25的铝 16的铜 这两个选一个

网友S:
16铜线足矣

网友T:
一 般情况下明敷用16BV 暗敷用25BV.但如果线路太长或是导线根数较多的话就要适当放大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