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
1.PLC如何驱动普通电动机
2.普通电动机带动一个挡板,要控制挡板移动的距离,怎么实现?
可不可以用旋转编码器连接在电动机的轴上,然后用PLC计数,到指定转数后断开电动机的电源,但是这样有一个电动机缓冲问题,距离不是很准确,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1当然是PLC的输出点驱动普通电机的接触器了.
2要控制挡板移动的距离,必需有一个检测装置,至于准不准,看你误差要求了,比如你电机到挡板之间的减速比无穷的大,测要达到U级都可能.
一般情冲下电机在停止驱动都多小有点惯性,只要这是一个不变的值,那么可以在不到目标位时的一个固定的差数时就停止驱动. 例如那种带刹车的电机,固定速度下刹车距离差不多是一个常数

楼主:
谢谢回答!那用步进电机是不是就能没有缓冲了,用多大的步进电机差不多呢?大概多少钱?

网友B:
多大电机要看设备对电机扭距的要求了,精度要求特别高的话还可以使用伺服电机,相对成本也高了

网友C:
能否说明旋转编码器与PLC是如何连接的,我也想用编码器控制设备,但从来没有使用,不知怎样连接。

网友D:
编码器有两种,绝对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
像你这种用相对编码器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连接你有编码器的话按那上面的说明就很简单了
一般都是编码器有三根线,颜色我现在忘记了
三根线你接到PLC上高速计数的输入点上可以了

网友E:
现在的交流伺服电机可以做到很高的定位精度。

网友F:
最好是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定位准确.还有一个为法是在电机的轴端面加装一个刹车,当电机停下时用刹车,就可以减小缓冲力了.也可以加装减速机.

网友G(2006-03-18):
在利用旋转编码器编程经常受干拢太大,请问有哪一位大虾能帮我解决,本人不胜感激,最好有梯形图(gugao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