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02-11):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可用于变频调速吗?可用于调速的话,频率变化范围在0-50之间变化吗?在10HZ时,电机力矩,发热程度是怎样的?超过50HZ??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资料上是这样来说明的:当频率等于额定频率的1/3的时候,对于V/F控制的变频器,其转矩只有原来的80--90%。对于矢量控制的,转矩仍能保持额定转与输出。当频率到了额定频率的1/10的时候,对于v/f控制的,其转矩只有原来的50%,而矢量控制的为70---80%
至于法人情况,只要看您控制的负载的工作形式了,对于地频率下连续恒定的工作,当然首先要注意热问题了。如果是短时工作的,首要考虑的是过载问题了。
对于超过50hz的运行方式,由于转速上升了,而电动机的输入典雅不能改变,这样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不变,所以转矩自然也就下降了。(P=Ln/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