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06-02-11):
我现在有一个37kw的电机,运转时偶尔自己会跳闸,检查也没有过电流,自保线圈和热继电器也没有事,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漫漫查吧,这样的故障是最让人头疼的!
仔细检查空气开关下口出线以后的器件(接触器,热继电器)有无炭化烧伤痕迹,如果没有上述现象,换个开关试试,如果还出现跳闸现象(这个时候,头就比较大了)。
希望楼主查出原因以后,公布答案。

网友B:
查查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存在.

网友C:
有的时候查不出什么结果,也就没事了。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听说过有的电机特别是大的,断条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有的断了根把条子没点事。

网友D:
问题是出在电机控制和电机方面

网友E:
看看跳闸的开关容量是否有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