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1):
一台6RA70调速器带一台72.5千瓦西门子电机,使用中电流为70A,但经常出现F030报警,检查电机碳刷正常,整流子也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有说明书,有空我帮你查一下
我是一个初学者,望大家多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谢谢!我着急呀!快点吧!

网友B:
你先看一下F030是什么故障,在按说明书上去查一下。。。。。

网友C:
是由于电枢电流实际值太高而致使脉冲封锁
可能鼓掌原因:在再生运行时,电源电压瞬时跌落;电流环没有优化
多多交流:QQ:173483652

楼主:
但是实际电流并不大呀!只有70A多一点,离额定电流171A差的远!
还有,再生运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再生运行就是回馈运行,你的整流器工作在逆变状态。

网友E:
重新优化一下看看!

网友F(2019-06-03):
学习了!!谢谢讲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