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仪表常用安装材料
仪表安装材料多达上千种,常用 的有近百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成品或半成品。如仪表管材、仪表阀门、仪表使用的型钢等等,这是本章的内容。另一类是需经机械加工的,如仪表管件(接头)、仪表安装使用的法兰、垫片、紧固件,统称为加工件,是第三章的内容。
本章主要介绍仪表常用的管材、电缆、型钢、阀门和保温材料。
第一节  仪表安装常用管材
   仪表管道(又称管路、管线很多,可分为四类,即导压管、气动管、电气保护管和伴热管。
一、 导压管
导压管又称脉冲管,是直接与工艺介质相接角的一中管道,是仪表安装使用最多、要求最高、最复杂的一种管道。
由于导压管直接接触工艺介质,所以管子的选择与被测介质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操作条件有关。总的要求是导压管工作在有压或常压条件下。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密封性。因此这类管道应该选用无缝钢管。在中低压介质中,常用的导压管为ф14×2无缝钢管,这是使用最多的一种管子。有时也用ф18×3或ф18×2。分析用的取样管路通常也用ф14×2无缝钢管,有时使用ф10×1.5、ф10×1或ф12×1无缝钢管。在超过10Mpa的高压操作条件下,多采用ф14×4或ф15×4无缝合金钢管。
导压管的选用 必须满足工艺要求和设计要求,代用必须取得设计同意。
二、气动管路
气动管路也称气源管或气动信号管路。它的通常介质是压缩空气。压缩空气经过处理,是干燥、无油、无机械杂物的干净压缩空气(有时也用氮气),它的工用压力为0.7~0.8Mpa.气源总管通常由工艺管道专业作为外管的一种,安装到每一个装置的入口,进装置由仪表专业负责。通常工艺外管的气源管多为DN100,即4,,管道,个别情况为DN50,即2,,管道。一般为无缝钢管。而进装置的仪表专业敷设的气动管路则鑫为DN25,即1,,以下的镀锌焊接钢管(旧称镀锌水煤气管)。一般主管为DN25,即1,,,支管为DN20即3/4,,和DN15即1/2,,的镀锌焊接钢管。与第一个气动仪表和气动调节阀相边接的则是紫铜管、被覆铀管(紫钢管外面有一塑料保护层),多采用ф6×1,个别情况也有用ф7×1或ф8×1的紫钢管和尼龙1010的ф6×1管。在大量采用气动仪表的场合使用管缆,多是ф6×1的被覆管缆和尼龙管缆。
三、电气保护管
电气保护管也是仪表安装用得较多的一种字子,它是用来保护电缆、电线和补偿导线的。为美观,多采用镀锌的有缝管,即电气管,有时也采用镀锌焊接钢管。专用的电气管管壁较薄,其规格如表5-2-1所示。镀锌焊接钢管的规格如表5-2-2所示。
表5-2-1电气管的规格
公称直径DN, in 1/2 5/8 3/4 1 11/4 11/2 2
公称直径DN,mm 15 18 20 25 32 40 50
外径,mm 12.7 15.87 19.05 25.4 31.75 38.1 50.8
壁厚,mm 1.6 1.6 1.8 1.8 1.8 1.8 2.0
内径,mm 9.5 12.67 15.45 21.6 28.15 34.5 46.8
重量Kg/mm 0.451 0.562 0.765 1.035 0.335 1.611 2.40

表5-2-2镀锌焊接钢管规格
公称直径DN,in  1/2  3/4  1 11/4 11/2 2 21/2 3 4
公称直径DN,mm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100
外径,mm 21.25  26.75  33.5 42.25 48 60 75.5 88.5 114
壁厚,mm 2.75 2.75 3.25 3.25 3.5 3.5 3.75 4.0 4.0
内径,mm 15.75 21.25 27 35.75 41 53 68 80.5 106
重量Kg/mm 1.44  2.01 2.91 3.77 4.58 6.16 7.88 9.81   13.44
有时也采用硬乙烯管作为电气保护管,可用来输送腐蚀性液体和气体,每根长度为4m±0.1m ,相对密度为1.4~1.6.硬氯乙烯管规格如表5-2-3所示.
5-2-3   硬氯乙烯表管技术数据
外径
mm 外径公差
mm 轻型(使用压力≤6Kg/0.6Mpa) 重型(使用压力≤1 Mpa)
壁厚及公差, mm 近似重量, Kg/m 壁厚及公差, mm 近似重量, Kg/m
10 ±0.2 -- -- 1.5+0.4 0.06
12 ±0.2 -- -- 1.5+0.4 0.07
16 ±0.2 -- -- 2.0+0.4 0.18
20 ±0.3 -- -- 2.0+0.4 0.17
25 ±0.3 1.5+0.4 0.17 2.5+0.5 0.27
32 ±0.3 1.5+0.4 0.22 2.5+0.5 0.35
40 ±0.4 2.0+0.4 0.36 3.0+0.6 0.52
50 ±0.4 2.0+0.4 0.45 3.5+0.6 0.77
68 ±0.5 2.5+0.5 0.71 4.0+0.8 1.11
75 ±0.5 2.5+0.5 0.85 4.0+0.8 1.34
90 ±0.7 3.0+0.6 1.23 4.5+0.9 1.81
110 ±0.8 3.5+0.7 1.75 5.5+1.1 2.71
125 ±1.0 4.0+0.8 2.29 6.0+1.1 3.35
140 ±1.0 4.5+0.9 2.88 7.0+1.2 4.38
160 ±1.2 5.0+1.0 3.65 8.0+1.4 5.72
180 ±1.4 5.5+1.1 4.52 9.0+1.6 7.26
200 ±1.5 6.0+1.1 5.48 10.0+1.7 8.95
225 ±1.8 7.0+1.2 7.20
250 ±1.8 7.5+1.3 8.56
280 ±2.0 8.5+1.5 10.88
325 ±2.5 9.5+1.6 13.68
355 ±3.0 10.5+1.8 17.05
400 ±03.5 12.0+2.0 21.94
电气保护管与仪表连接处采用金属软管,又称蛇皮管,是用条形镀锌铁皮卷制成螺旋形而成。为了更好地在腐蚀性介质(空气)中使用,现在都在蛇皮管外面包上一层耐腐蚀塑料,金属软管因此易名为金属挠性管,一般长度有700 mm和1000 mm两种规格,需要再长的可在订货上注明所需长度。常用金属挠性管规格如表5-2-4所示。

表5-2-4常用挠性金属管规格
公称内径 外径 内外径允许偏差 节距 自然变由直径大于 理论重量
m m m m m m m m m m g/m
13 16.5 ±0.35 4.7 65 176
15 19 ±0.35 5.7 80 236
20 24.3 ±0.40 6.4 100 342
25 30.3 ±0.45 8.5 115 432
38 45.0 ±0.60 11.4 228 807
51 58.0 ±1.00 11.4 306 1055
注:防焊金属挠性管见第九章“恶劣环境仪表安装”。
保护管的选用要从材质和管径两个方面支考虑。材质取决于环境条件,即周围介质特性,一般腐蚀性可选择金属保护管,强酸性环境只能用硬聚氯乙烯管。而管径则由所保护的电缆、电线的芯和外径来决定,一般可套用经验公式,见表5-2-5。
表5-2-5 保护管直径选用经验公式
导线种类 保护管内导线(电缆)根数
2 3 4
橡皮绝缘电线 0.32D2≥d12+d22 0.42D2≥d12+d22+d32 0.40 D2≥n1d12+n2d22+…
乙烯绝缘电线 0.26D2≥d12+d22 0.34D2≥d12+d22+d32 0.32 D2≥n1d12+n2d22+…
注:D—电气保护管内径,m m;
   d1,d2,d3—电线外径,m m;
n1,n2 ,n3—相同直径对应的电线根数。
配管时,要注意保护管内径和管内穿的电缆数。通常电缆的直径之和不能超过保护管内径的一半。
以常用的2.5mm2控制电缆(或补偿导线)为例,其电气保护管的选择可参照表5-2-6的数据。
表5-2-6也适用于截面为1.5mm2的控制电缆或补偿导线。
表5-2-6 保护管允许穿电缆数
电缆截面
mm2 保护管种类 管内电缆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5 电气管,in① 3/4 1 11/4
焊接钢管,in① 1/2 3/4 1 11/4 11/2 2 21/2 3
轻型硬氯乙烯管 DN15 DN20 DN25 DN32 DN40 DN50 DN65 DN80
①1in=25.4mm
四、伴热管
伴热管简称伴管。伴热对象是导压管、调节阀、工艺管道或工艺设备上直接安装的仪表及保温箱,它的介质是0.2~0.4Mpa的低压蒸汽。伴管比较单一,其材质是20号钢或紫铜,其规格对20号钢来说多为ф14×2无缝钢管或ф12×1、ф10×1无缝钢管,对紫铜来说,多为ф8×1紫铜管,有时也选用ф10×1的紫铜管。

网友A:
我问一下用气的机器有那些方面容易坏

网友B(2006-03-21):
好文章,受益匪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