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我碰到一三菱伺服,没接负载,一运行就跳AL-51 AL-52故障,我量控制器输出V和W之间的电阻很小,只有5欧!我想问下高手是不是原本就是这样??

网友A(2006-09-14):
有可能刹车没释放
最好不要带电测试V W之间的电阻  可能会导致短路

网友B(2011-01-21):
没有通电电阻是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