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正做一个产品的拉伸实验
过程如下:牵引辊两根,一台SEW电机(普通异步电机)链条同步传动
            放卷辊一根,一台SEW电机,链条传动
            收卷辊一根,  一台SEW电机,链条传动
            现在的电控部分为:西门子PLC+安川G5+电位器+编码器
外加配重(在摆杆处,恒定)实现拉伸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张力不恒定(产品的宽度一直在变化),三台电机无法保证同步

网友A(2006-03-18):
在给每台电机配个变频器外加一个同步器控制变频器的信号输入

网友B:
有了plc,其實就可以做成同步控制了訝,其實控制張力有兩種途徑的訝:一種就是通過速度控制,第二就是所謂的變頻矢量控制,呵呵,見笑了。。。
              mico

网友C:
同步可以根据PLC反馈做一个比较
然后在给定补偿,可以实现调节同步

见笑

网友D:
不是这样做的,原理就有不妥之处,你的半径是不是也在变,你把机器总图和电气原理图给我的话,我给你点建议.

网友E(2006-12-13):
关键的问题你的卷取和开卷的辊径是否变化,另外你有没有设定一个基准辊。

网友F:
1 两个牵引辊: 用PLC做速度比例控制, 以第一条做基准, 第二条的速度给定为第一条速度给的的倍数.
2 收放卷是张力控制, 可以用PLC做PI调节, 也可用变频器的PI调节(G7有没有PID我记不清了), 如果是双工位的收放卷最好用转矩模式控制张力, 如果单工位的速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G:
听说过用恒转矩控制作同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