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单位有omron plc控制设备一台,现设备与上位机间无法实现正常的通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安装CX-P软件或者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的连接电缆还有你的电脑,PLC什么的好不好了
有可能是你用的不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