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请问接近开关没有标示,怎么知道它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的接近开关。
         用在测电机转速上,接近开关输出信号到转速表。谢谢!

网友A:
看三线的颜色,一般红为电源正, 黑为电源负, 另一根为信号输出线。

网友B:
没有表示出输出的范围和形式?
估计是开关量,杂牌的也做不出好的模拟量的,也不敢用。

还有进口的三线NPN的一般是棕黑蓝,棕接正,蓝接负,黑为输出

网友C(2010-07-26):
接近开关,顾名思义,说到底是开关,那不是开关量,还是什么?肯定不是模拟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