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2):
各位大哥!!!仪表安装工程上面有很多都涉及到接线的问题!!!请问上面的几线制接法具体是什么意思啊???每个接法有什么不同呢??谢谢了哈!!!

网友A:
他们是电源, 电压(电流)信号。有些线是共用的,具体看说明书接线图啊

楼主:
谢谢咯!!那又有采用某种接法可以减少一些误差的说法呢!!再请教了哈!!!

网友B:
比如热电阻的话,三线制比两线制精度要高,可以补偿连接导线所带来的误差,
四线制式双支型热电阻,其实就是两线制的接法。精度低于三线制。

楼主:
恩!!谢谢这位兄弟了哈!!!!!我第一次接触到热控方面的东西!!!!专业也不怎么对口!!!!!只有慢慢在工作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