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反拖制动

楼主(2006-02-12):
请教各位大虾,现我用的卷纸机使用磁粉制动器作为制动力,以保证卷纸的张紧力,现拟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反拖,如何选择变频器及电机,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如果知道得太少了,就采用两个办法,其一,还继续用磁粉制动器控制张力,其二,委托会的人去做。

建议先自己看看书,然后再来讨论。有关变频器的使用,也是需要学习的。并不是问几句话,答几句话就能明白的。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放料的话题.
动力放料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动放料,另一种是反张力方式.
柱主说说的用法吧.